0Itd系统插补问题

楼主(2019-07-29):
请教各位大神一下,有这么一套程序,在N200那里有一个循环,循环结束后程序段会停留几秒,然后再走接下来的程序段,怎么消除这个停留时间啊

网友A:
是否磨床?程序中没见暂停命令G4,暂停命令应该在主程序中。一般情况下9000后程序用于固定程序大多由机床厂设计的固定的功能程序块,作为规定程序调用一般情况下都是隐藏的防止误删。这些固定的功能程序除非改变用途不要改编,机床厂设计是有他的道理的,改编后可能会出错而出现问题。最好是设置其他的命令与程序块验证不轻易的改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磨床?程序中没见暂停命令G4,暂停命令应该在主程序...

是磨床,这个就是砂轮修整程序,以前这里是走个圆弧,因为现在生产需要,圆弧这段需要改成一段椭圆,由于发那科没有椭圆的指令,就写成了这里的两轴插补指令,现在椭圆是走出来了,结果走完椭圆会停留几秒钟。。

网友A:
注意offset画面宏程序的参数设置,参数不对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网友B: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

网友C:
新人,没有积分只好多刷回复,刷够50个积分就停,感谢楼主!

网友D(2019-12-10):
可以尝试一下把暂停语句的变量值改大或者改小很多试试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E(2021-01-26):
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