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atv71变频器运行时报NST

楼主(2019-07-29):
   施奈德 atv71变频器经常出现电机正常运行时,突然出现电机停机,变频器报NST,停电重起,又能正常启动运行,原因不明,有时是一台停车报NST,有时是三台一起报,TCC是两线控制,TCT选的TRN边沿触发,速度给定是端子给的AI1。请求论坛里的变频器高手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
nst=Normal STOP    自由停车。检查一下启停控制端子,不行就把参数初始化,重新设定

楼主:
谢谢王工!我把tct两线控制参数由trn边沿触发,改成了LELo/i电平控制,用了一天正常,第二天晚上又出现了新故障,两台一起停车,运行灯熄了,但不报任何故障,面板还是显示数字频率值,请大家帮忙解答!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