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接海德汉编码器

楼主(2019-07-29):
 大师们 我的海德汉编码器是单圈26bit的 海德汉和trio 我是 8接1;9接2;14接6;17接7 ,海德汉编码器的5V电源已经接通。

程序这么写的,轴2也显示为endat了,也没有报错,但转动编码器在轴参表里却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A:
这样简单明确的问题,直接咨询您的trio供应商会比在网上泛泛提问有效率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简单明确的问题,直接咨询您的trio供应商会比在网...

大佬 您会吗 如果您会还请不吝赐教!官网的电话根本打不通 他们的工程师也是一年到头在外飞 难得回复 所以只能在工控网上寻求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样简单明确的问题,直接咨询...

我不知道,这么偏门的问题本身除了trio的技术人员之外,估计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

如果trio不能提供咨询服务,他们也不提供技术资料么?没有手册说明书之类的东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手册什么的都是网上下载的 生涩难懂 照着帮助文件写出来的程序不够全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内容的回复!-------------------------手册什么的都是网上下载的 生涩难懂 照着帮助文件写出来的程序不够全面

海德汉编码器ENDAT接口属于双向数字信号接口,有一个指令集,需要控制器接收设备发出对应的指令,编码器可以有位置信息输出,电机零点位置信息寄存输出等,也可以向编码器存入电机信息。所以你要读取编码器位置值,首先是要向编码器发出位置输出指令。这个需要有控制器指导手册中寻找,如何发出读取位置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

谢谢指教 但是我在trio basic帮助文件中搜索出所有含有endat的指令,并且仿照例子进行设置,还是没反应,您看一下,下面就是和endat相关的所有例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什么的都是网上下载的 生涩难懂 照着帮助文件写出来的程序不够全面  ...

任何一本技术手册都是这样的。做技术工作的,如果您选择的产品没有足够的技术支持能力,又没有足够广泛的应用面,您就只能自己细读这些东西了。一个控制类的产品,要想用起来,还是要把手册整个通读一两遍的。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编码器电流超过150ma了,Trio自带的电流很容易就不够的。

发邮件去问一下Trio中国的支持或者到https://triomotion.zendesk.com/hc发英文去问。你有经销商就找经销商,我三个都找过,问题比你复杂多了,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