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科5610t和欧姆龙cj1m通讯

楼主(2019-07-30):
兄弟再做一个项目,用到欧姆龙cj1m和海泰客5610t之间通讯,可惜怎么也通讯不上?什么原因呀?有用过的吗?

网友A:
海泰客触摸屏资料比较少,这是我之前做的项目,与永宏PLC通信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海泰克触摸屏拨码开关功能

SW1保留

SW2保留

SW3 SW4  ON ON使用者正常模式

作业模式       ON OFF执行生产烧机程序

          OFF ON更新BIOS

          OFF OFF执行硬件测试

SW5(通信参数设定) ON PWS使用硬件的通信参数与

          PLC通信

          OFF PWS使用ADP的通信参

          数与PLC通信

SW6(输入密码否)  ON当PWS开机自我测试后,要求输

          入密码,随之进入系统

          OFF当PWS开机自我测试后,不要求

          输入密码,随之进入系统

SW7(进入系统目录) ON进入系统目录(下载程序用此功能)

          OFF不进入系统目录,直接进入使用者应

          用程序(运行应用此功能)

SW8(预设者使用等级) ON如PWS不要求输入密码(SW

          6 OFF),等级=1

           OFF如PWS不要求输入密码(SW

           6 OFF),等级=9

SW9        ON  RS485通信

(PWS背面COM1

规格设定)

SW10        ON  RS485通信

(PWS背面COM2   OFF RS422通信

规格设定)

SW11        ON  RS485通信

(PWS背面COM3   OFF RS422通信

规格设定)

SW12保留

网友B(2019-11-07):
很好!!!多我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