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长度混切

楼主(2019-07-30):
大神们  请教一下   混切(就是可以设置第一次切割长度1米    切5次    第二次切割长度500    切6次   第三次切割长度3000   切5次)的程序怎么做     可以给说个思吗?
长度切换之间会不会有延迟?

网友A:
这个不难,可以设置切割次数,以及切割长度,可以采用绝对位移指令,完成位用于启动下一次,用计数器统计切割次数与设定次数比较,三次切割就在程序里面走逻辑步骤,每次切割参数传给运动功能块即可。

网友B:
延迟都是毫秒级的,这个不用担心PLC周期就是毫秒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