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通过PROFINET通讯,专用信号怎么和PLC的信号关联?

楼主(2019-07-30):
安川机器人通过PROFINET通讯,专用信号怎么和PLC的信号关联?

网友A:
专用信号在安川用户梯形图里转成通用就可以和PLC关联了

楼主:
在线等  急急急

网友B:
在PLC重新组态。

网友:
机械手PLC里面将需要的信号与专用信号对应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学习下

网友D:
专用信号会有地址寄存器编号,你要有GSD文件定义说明

网友E:
机器人要开放TCP通讯,有专用的地址通道,

网友F:
在线等 挺急的

网友G:
看你用什么网卡,如果是3609,他们有说明手册的,你照着把地址加上去,再把IP配置好,PLC加上GSD就差不多了。

网友H(2019-11-09):
引用 网友A:
专用信号在安川用户梯形图里转成通用就可以和PLC关联了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哈如何转成通用信号,

网友I:
很好的资料,学习中,多谢楼主!

网友J(2020-12-29):
利用机器人内部梯形图将外部输入输出与专用输入输出关联就可以了

网友K(2023-02-02):
引用 网友J:
利用机器人内部梯形图将外部输入输出与专用输入输出关联就可以了

写了之后PLC监控不到,那就要组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