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维修F011、F006、F002等常见故障代码及原因

楼主(2019-07-30):
首先分析西门子变频器维修F011故障,根据西门子变频器维修使用手册中对F011的描述“该装置因为过流而关机”,我们应该重点检查变频器维修现场,变频器是否有接地、短路的可能,再检查变频器本身的检测部分。当出现F011报警后,变频器维修人员首先要用兆欧表、万用表对现场电机和电缆进行接地、短路检查,如有接地、短路的话则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果没有接地、短路则对变频器进行复位,观察变频器是上电立即报警还是过一段时间报警。立即报警则变频器本身检测系统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过一段时间报警则说明现场负载过大可能性较大,应把负载与电机脱开,空转一段时间观察变频器,以便检查变频器显示电流情况,以便于进行判断。http://www.cncswx.com
西门子变频器出现F002、F006报警时,检查维修变频器输入电源是否过低或过高。西门子变频器F006故障原因有可能是变频器工作现场负载长时间处于满载状态造成的,变频器维修人员应多观察变频器运行电流、频率、扭矩等参数。

青岛西门子变频器维修.jpg西门子变频器F015故障原因是电机堵转或失步。处理西门子变频器F015故障时应首先判断变频器维修现场的电机在变频器有输出后是否旋转。如果电机彻底抱死没有任何转动的趋势,则重点检查电机抱闸是否打开和轴承速度是否研死,再检查减速是否损坏。
变频器维修条件允许时将减速与电机脱开,分别检查减速和电机;如果电机在变频器有输出后能旋转说明速度反馈编码器有故障,维修现场检查编码器与电机连接是否可靠、有无电机转而编码器不转现象,有则处理电机与编码器的连接。
编码器与电机连接可靠则说明编码器反馈至少有一通道丢失(此时变频器维修检测端子测量编码器反馈电压能发现至少有一通道没有反馈或电压过低),更换编码器。更换编码器后变频器仍报F015故障,则检查编码器电缆是否有断线、编码器电缆屏蔽层接后。
西门子变频器维修F051与F053故障都是速度反馈编码器故障,速度反馈信号不正常,应检查编码器电缆有无断线、屏蔽层是否接好或更换编码器。当变频器报F051故障时,速度反馈信号不是完全丢失,而是有丢码现象,变频器维修人员应重点检查所有编码器电缆端子接线处是否有虚接,确定编码器电缆无虚接时才考虑现场编码器问题。当明确是编码器故障而现场不具备维修条件时,可以修改变频器参数由速度控制改为不带速度反馈的V/f控制,具体变频器维修方法是将变频器参数r100和r130分别修改为1和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