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EasyBuilder位开关切换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9-07-30):
威纶通触摸屏总在编程时,发现有的位状态切换开关/位状态指示灯原件总画图时可以显示,但编译后上传到触摸屏后发现部分按键不显示排除以下原因造成:

1.开关读写地址都是正常

2.设置错误原因,因为将正常的按键复制黏贴到此页面也发生不显示 同样的详细看附件请指教何故?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连接PLC。

楼主:
PLC正常连接,画面几十个,只有4个画面一直出现这种情况,其余都正常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连接PLC。

网友B:
显影操作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影操作没有设置好

求教,什么是显影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