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疆智能CANOpen转profinet网关连接研控步进电机配置案例

楼主(2019-07-30):
本例为研控 ESS57-C21 系列步进电机的 CANOPEN 配置方法,使用硬件为西门子 1200PLC,开疆智能 canopen 转 profinet 转换网关(型号:KJ-PNG-105)研控步进电机(型号:ESS57-C21)软件为西门子博图 v15 网关配置软件

第一步:导入 EDS 文件

第二步:添加主设备

第三步:设定网关参数

第四步:添加从设备并设置参数

以速度模式为例:

配置完后生成下载 (注意,一定要先点击生成,之后点击下载。在此之前可以先点击设置配置下载线 COM 口)

第五步设置博途组态 先添加 gsd 文件

在右侧选择对应型号网关

第六步:设置设备名称及设备 IP

第七步:设置输入输出字节数

上图中按参数数据大小分别占据 1 个字节 2 个字节和 4 个字节所以起始位分别填写 0,1,3。因总共占用 7 个字节 所以博途中选择 8 个字节或者分别添加 1,2,4 字节。

第八步:下载组态至 PLC 中

第九步:打开监控表分别监视 QB64~QB70 QB64 对应 Mode of operation 即模式选择,输入 03 选择速度模式QB64~66 对应电机控制字依次写入 06,07,0F 启动电机 QB67 对应速度写值后电机开始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