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PLC1756-L71插内存卡的问题

楼主(2019-07-30):
有用过AB1756-L71的这款PLC的兄弟吗,知道L71上是否是一定要插内存卡的才可以用,插这个内存卡的作用是什么,这个内存卡是一定要AB原装的吗?第一次用AB的设备,各位兄弟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一般买的时候就配了有的,里面我看过。没什么东西,程序不会存上面。

网友B(2019-12-23):
兄弟,没卡是不是扫描不到CPU模块

网友C:
就是一张cf或上sd 的卡,在cpu的右面插的。有个锁,推左边锁,右边不锁

网友D(2020-01-22):
就是一张cf或上sd 的卡,有没有卡都不影响CPU使用,只是为了后期维护:更换CPU或是CPU坏掉了,保存备份程序用的,也可以在程序里设置为上电从内存卡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