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件为何要选用光亮固溶?

楼主(2019-07-31):
  薄壁不锈钢管件采用的是304(06Cr19Ni10)奥氏体不锈钢材料,经成型后焊接成坯管,然后进行多道次的减径、减壁拉伸,再将管件清洗烘干后,进行退火(固溶处理)。退火分为一般退火和光亮退火两种方法。一般退火是指在没有保护气体的作用下进行的退火,比如明火加热的连续退火炉,这类退火后的不锈钢管件,还需要经过酸洗,去除表面上在退火过程中生成的氧化铁皮,由于受到酸的腐蚀,所以光泽性较差,看上去表面发白,不亮,韧性较差。

  光亮退火分两种,一种是用全氢保护状态下的退火,此氢气来源于电解或第三方供应、纯度高、露点低;另一种是用氨分解,分解后的气体经过干燥后进入炉内作为保护气体,相对来说纯度和露点都要差一些。但是,两种方法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用氢气来作为保护气体,炉体结构特殊,内部有一根叫“马弗”的东西,火焰先加热“马弗”,再通过热传导的方法将热量传导给不锈钢管件,这样就避免了不锈钢管件的氧化,因而经过光亮退火后的不锈钢管件不需要再酸洗,所以光亮退火的不锈钢管件比一般退火的不锈钢管件要亮,耐腐蚀性更好。

  薄壁不锈钢管件一直采用的是光亮退火,我们的光亮固溶机器是经过改装加长的,我们的产品经过光亮退火后可以增加管件的韧性,防止连接过程中管件回弹。在薄壁不锈钢管件生产中,由于受生产管理、操作、工艺技术、原辅材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管材光亮退火时易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影响管件光亮效果。

  那么,影响薄壁不锈钢管件退火是否光亮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1、保护气氛的影响采用液氨分解气体为保护气氛,液氨在800℃以上将发生分解反应。2NH3→3H2+N2氢气为还原气体,以液氨分解气氛为保护气体,可使焊管表面白亮光滑。

  2、炉体密封性为确保薄壁不锈钢管件退火光亮,光亮退火炉应是封闭的,与外界空气隔绝。

  3、固溶处理温度固溶处理温度是固液处理工艺更重要的参数之一,过高或过低都将会直接影响管道的质量,温度过高焊管组 织粗化,性能下降,温度过低固溶不完全,应力消除不彻底,选用1080℃±10℃,并进行适当保温,碳化物才能得到充分溶解。

  4、保护气压力为了防止出现微漏,炉内保护气应保持一定的正压,如果是氢气保护气,一般要求20kBar以上。

  5、炉内水汽炉内水汽含量过高,会造成气氛破坏,使薄壁不锈钢管件退火光亮度受影响。水汽一方面来自炉体材料;另一方面来自于进炉的不锈钢管件残留水渍。

  影响薄壁不锈钢管件退火是否光亮的因素基本上就是这些,正常情况的话,经过光亮退火的薄壁不锈钢管会非常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