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级无线路由器和商用无线路由器的区别?

楼主(2019-07-31):
工业级无线路由器

佰马工业级无线路由器和商用无线路由器的区别主要有以下8点,本文从路由器的外观方面、设计用料、网络覆盖、通信接口、数据安全传输、WIFI覆盖、配置方法、稳定性等方面进行全面讲述。

1、 外观方面区别:

家用无线路由器或商务无线路由器一般为室内应用,所以在外观上为了比较美观,采用美观度高且价格便宜的塑料壳。佰马工业级无线路由器主要是室外无人值守应用,要求防护等级高,不易损坏,能适应各种恶劣应用环境,所以加厚金属外壳,坚固耐用。外壳和系统安全隔离,工控场合安全优势明显。

2、 用料方面区别:

佰马工业路由器采用工业线通信模块,全部器件按工业级标准选型,与Freescale,NXP等知名品牌密切合作。耐高低温(-35℃至75℃,宽压(5V-35V),专为恶劣环境下稳定运行而设计。商用无线路由器对器件稳定性、耐高低温、宽压等要求会比较低。

 软硬件差别

3、 网络覆盖方面区别:

佰马工业级无线路由器不能做到LTE全网通能向下兼容EVDOWCDMATD-SCDMACDMA1X,GRPS/EDGE等,最大上行速率可以达到50Mbps,下行100Mbps,发射功率<23dBm,接收灵敏度<-93.3dBm,也就是它在信号值极弱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接上运商网的。而家用路由或商用级无线路由器出于成本的考一般是有全网通的设备的,大部分都是基于某一个运单独段,在信号值比差的地方也不能正常接到运商网

网络差别

4、 通信接口方面区别:

工业级无线路由器丰富的接口资源,以佰马BMR500工业级无线路由器为例:

标配4组LAN口、1组WAN口、1组USB接口;

2组DI数字量输入,方便联接现场智能设备,监测设备状态;

2组继电器输出,方便控制前端设备;

支持端子形式RS485、RS232数据传输,方便接线,契合现场各种类型端口设备组网需要。

据项目需要,WAN口可自定义成LAN口,使BMR500轻松扩充为5个LAN口,项目组网应用更灵活。

家用无线路由器或商用无线路由器一般无需配备这么多通信接口。

5、 数据安全方面区别:

     工业级无线路由器跟家用无线路由器在VPN功能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佰马工业路由器支持IPSec VPN、L2TP VPN、PPTP VPN、OPEN VPN、GRE VPN等,可以作服务端跟客户端,可建立多条VPN通道,广泛适用于税控,金融、公安等数据安全要求高的行业家用路由器只有L2tpPPtp功能,并且只能做客户端使用。

工业路由器VPN

6、 WIFI方面区别

佰马工业路由器在安全加密方面不支持统的WPAWPA2WEP等加密功能加入了Radius认证。它不能作WIFI接入设备,也可以做客户端等其它功能跟的路由器通线组网,可以用在很多网络线缆无法到达的地方,大大节约投入成本。普通家用路由器只能作WIFI接入,并不具备其它的功能,加密方式也比较单一,只支持统加密,无线接入的安全性能比差。

7、 稳定性方面的区别

工业级无线路由器自带在线保持机制(保证长期稳定在线),具有软件看门狗与硬件看门狗技术,设备自动监测工作状态,当M2M设备偶发异常时,智能进行软件唤醒或硬件断电重启,将整个设备复位,确保设备实时正常运行。支持PPP层心跳、ICMP探测、TCP Keepalive以及应用层心跳等多级链路检测机制,自动恢复网络故障,维持无线连接“永久在线”。商用或家用无线路由器一般只有软件看门狗功能。

8、 配置方法方面的区别

    工业级无线路由器一般应用量较大,为了提高配置与管理效率,佰马科技提供M2M设备云平台,对大量分布在各地的通信终端进行集中监测、配置、升级、诊断等,极大降低运方、集成商、设备提供商等各方的护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商用或家用路则器一般在本地使用,不需要远程监测、配置与管理功能。

工业路由器配置平台

网友A(2020-09-08):
如何定制开发工业交换机,工业无线路由器,边缘计算网关,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

  1. 工业通信设备和商用通信设备/家用通信设备有什么不同?

    工况要求不同,环境要求不同,

  2. 工业通信设备怎么才能满足要求?

    工业通信设备使用久经验证过的工业通信芯片,宽温芯片,高可靠性稳定性芯片,高性能滤波器,高质量稳定器件

  3. 如何定制开发工业交换机,工业无线路由器,边缘计算网关,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

    有需要定制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的的需求,可以定制软硬件的,我们可以OEM,ODM,试产,量产。

    可以联系我们有博通,marvell,RTL,高通量产方案。image.png2491906403.

  4. 为什么要定制工业通信设备?

    自己量产的肯定便宜啊,自己定制的量产的可以集成到自己产品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