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开关跳总闸,分闸不跳

楼主(2019-07-31):
(都是漏电保护开关)客户电源,总闸63A  分闸25A

设备自带空开32A 电流在8A左右

一个分闸带四台机,第四台机上电就跳闸,分闸不跳跳总闸(总闸只带一个分闸),强制上总闸,分闸才会跳…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确认下漏电开关漏电动作电流跟响应时间

网友B:
各个分闸每个少漏一点电(但是分闸没有到达跳闸电流),加起来总闸就跳了(分闸漏电之后大于等于总闸跳闸电流),这是原因之一。

其次漏电开关的【机械动作速度】允许有微秒级的误差,此误差大小与开关触点的额定电流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个分闸每个少漏一点电(但是分闸没有到达跳闸电流),加起来总闸就跳了(分闸漏电之后大于等于总闸跳闸电流),这是原因之一。其次漏电开关的【机械动作速度】允许有微秒级的误差,此误差大小与开关触点的额定电流无关。

25A空开过载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两处地方都一样的,第四台设备一上电就跳闸,也是跳总闸63A的  25A没跳,63A没有其他负载

网友C:
感觉应该是响应时间不同,63A那款的看看响应曲线应该更灵敏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请叫我王老湿 各个分闸每个少漏一点电(但...

怀疑第四设备漏电,建议楼主检测一下、

网友D:
微信截图_20190802091052.png越级跳闸原因分析。

网友E:
开第四台,是否四台任何一台第四台,如果是固定的第四台,那就是这台有漏电,全是漏电开关,检查开关上标牌额定漏电电流,动作时间,这样才能很好地来分析漏电是种什么情况,再想办法处理。

网友F:
      首先,普通用电设备使用漏电保护器就是错误的。其次,漏保产品出厂时性能指标就参差不齐。

      使用漏电保护器的以为能防止触电,这是个误区,别把生命寄托在你并不能掌握性能、质量的,甚至是低劣的电器产品上。我用过多种漏保,也多次触电,性能、质量堪忧。

      价格高的进口品牌断路器,其质量怎么样不知道。知道国产品牌的断路器,其性能指标不能相信,出厂就差别很大,越级跳闸的屡见不鲜。我家前天就发生了40A的漏保没跳,63A的总开关跳了(没有其他负荷时),而且发生二次。

网友G:
是不是分闸漏电动作时间跟总闸不一样

网友H:
赞同一楼说法,有可能是选型不对,灵敏度高优先跳闸,甚至同时跳,当然也不能排除总闸的质量问题

网友I(2019-09-18):
引用 网友B:
各个分闸每个少漏一点电(但是分闸没有到达跳闸电流),加...

很赞同前辈的的解答。

网友J(2019-11-07):
引用 网友B:
各个分闸每个少漏一点电(但是分闸没有到达跳闸电流),加...

赞同前辈~~~

网友K(2019-12-23):
其中一个有漏电,要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