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型CAN总线节点能否再接入输出型CAN节点

楼主(2019-07-31):
情况时这样的,我买了两个传感器,一个速度传感器,一个陀螺仪,这两个传感器都支持标准的CAN信号输出。在使用的过程中,我将速度传感器CAN输出的CANH和CANL分别与陀螺仪CAN输出的CANH和CANL相连,再将CAN总线接入了NI的CAN采集卡,刚开始NI采集卡能够正常读取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的信号,后来出现了速度传感器CAN芯片烧坏的情况。速度传感器的技术人员说这个速度传感器的CAN只能做输出用,只能接一个CAN显示器,不能再将其他的CAN输出设备接入到CAN总线中,是因为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接入了陀螺仪的CAN输出,使总线上有两个CAN输出节点,最终导致速度传感器烧毁。所以认定速度传感器的损坏是人为损坏,需要我自己承担维修费用。后来我在使用中发现,陀螺仪自带的一根CAN总线连接线(就是我在使用过程中将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连接起来的线)中存在地线断路,CANL线有明显破损的情况,所以我认为是由于这跟连接线的质量问题,导致总线中存在和地线之间的短路造成的CAN芯片损坏,所以我认为是速度传感器是非人为损坏。

      现在想请教各位专家,只做输入用的CAN总线节点所在的CAN总线上是否可以再接入其他CAN输出节点?下面是相关的图片:

     这是速度传感器的CAN输出航空接头

          这是速度传感器的线束

        这是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的连接线,5针的接速度传感器的输出,6针的接陀螺仪。

        这是速度传感器的端子定义

        这是陀螺仪的端子定义

        这是传感器技术人员的解释:

网友A: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