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伺服报警AL05

楼主(2019-07-31):
我的东元伺服tstk 20C 用速度模式控制 刚开始还是可以自锁和转动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抖动了几下 然后就一直显示错误AL05 编码器线也测了是好的 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求助!!!!!

网友A:
报错什么代码内容。重启伺服器驱动器电源不行吗,

网友B:
电机型号不匹配:

a.伺服一通电、刚运行或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出现AL-05报警;

b.表现为电机不转或运行时电机声音异常,并且电机容易发热;

重新确认好电机型号,Cn030具体参数按照实际电机铭牌设定,设定此参数须断电重启,并且要求对伺服作Cn029=1参数初始化。

这是说明书上描述的,你可以对照看看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