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绝缘指示灯怎么接线的?

楼主(2019-07-31):
各位大神:

网友A:
看这个线路图就是普通的指示灯接法呀

网友B:
指示灯公共端接零

网友C:
 不就是中性线吗。公共端

网友D:
缺相指示吧?你看看灯的额定电压时多少

网友E:
根据原理,是监测三相是否平衡的,比如某一项有漏电,就会造成三相不平衡,根据灯的亮度可以看出是哪一项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根据原理,是监测三相是否平衡的,比如某一项有漏电,就会...

网友G:
看来像是灯泡的星形接法,三相不平衡的话灯泡亮度会不同,很直观啊!

楼主:
三个灯的公共端应该不是接地或者零线,它们的作用是绝缘指示。

上面“请叫我王老湿”说的有道理,但能否说的再详细些?三相平衡时,任意两根火线间的电压有380V,此时指示灯应该是有亮度的;如果有一相漏电,此时会有什么变化?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下不?我入行时间不长,这个没分析明白,呜呜

引用 网友G:
看来像是灯泡的星形接法,三相不平衡的话灯泡亮度会不同,...

网友H:
用于三相三线制对地绝缘电网系统,检测各相对“地”(就船舶而言,“地”就是船体金属)绝缘性能。
用法:
平时,三盏灯微亮。需要测量时,按下“测试按钮”,如果三盏灯没有变化(仍然微亮),说明系统绝缘良好;若有灯比原来“暗”或完全熄灭,说明相关“相”绝缘不良或完全“接地”。

网友I:
按照原理图接就可以了

网友J:
这种主要就是用来检测三相电源是否缺相的,如有缺相指示灯会有提示,便于查找故障

网友K:
SA1是个防雷涌浪器。三个指示灯有两个作用。1、是检测供电电压平衡,根据暗亮判断是否缺相。2、当供电电压过压或涌浪防雷涌浪器会导通,这路的灯会熄灭。以之判断线路正常情况。这个方法用的典型的行车供电指示以及配电电容器充放电指示。原理是相同的。

网友L:
三相每一相都有指示灯  应该是检测有没有缺相   其他的要看原理图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三个灯的公共端应该不是接地或者零线,它们的作用是绝缘指...

绝缘不好,接地了,该相电压变的很低,甚至没有电压。

网友N:
图纸打错字了吧?把“电源指示”打成“绝缘指示”了吧?这是普通电源进线柜的电源指示灯吧,黄绿红各一个,星点接零。

网友O:
指示灯的电压时220V,任意两个灯泡都是串联(星形接法),故障时一项或者两相有问题,对应的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