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800110KW启动电阻功率

楼主(2019-08-01):
电阻上面是BKO-CA2248  H01 1.5 挺大的 就是不知道多大功率 带检测 检测的两根线阻值20K 感觉不对

网友A:
首先最好把接线拆开,不要和回路接到一起测量,这样测出来不准确。380V交流电整流后经过充电电阻对电解电容充电,当充到一定值(比如DC200V)辅助电源启动给控制板供电,让控制板工作从而继电器或晶闸管接通,充电电阻就不再工作了。在开机的瞬间,充电电阻越小,则流过整流桥的电流就越大。

变频器功率越大,充电电阻越小。因为变频器功率越大,需要电解电容的容量就越大,而电容器的容量越大,所需要充电的时间就越长。RC决定充电时间,要想充电时间尽量短,只有把充电电阻R取小。一般充电电阻选择:最大值最好不要超过300Ω,最小值最好大于等于10Ω,大功率变频器选择充电电阻小,小功率变频器充电电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最好把接线拆开,不要和回路接到一起测量,这样测出来...

-------------------------电阻是1.5欧  110KW变频器 配多大功率启动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首先最好把接线拆开,不...

你看看使用手册,上面有介绍配多大的

网友B:
是用于4-20ma输入端的吗,那个好像是250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