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川铅笔芯同步程序

楼主(2019-08-01):
现在手上有一台设备需要调试两轴同步,对同步要求比较高,是两个轴夹持着工件进行同步旋转。

就是类似安川展会上夹铅笔芯的那个视频。求这个同步的程序。

控制器的MP3000,伺服是7系的。

刚接触安川控制器没多久,只能厚着脸皮来求个程序参考一下。

楼主:
CPU301(16)

网友A:
现成的程序没有,不过给你个文档参考下吧!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8/802939_1.shtml

网友B:
我做过激光标刻大幅面的项目,里面就是两个安川伺服同步控制,激光精度要求不比你这个项目要求低,因为一小点偏差就会拼接失败(拼接出现裂缝),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后来用了一个简单的办法,用一块同步控制卡,一个脉冲输入,两路脉冲输出的方式,反正设备用了三年多,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C:
楼主用什么品牌的PLC,可以考虑输出同样的脉冲和速度这样就可以保证电气的上同步了

网友D:
现在手上有一台设备需要调试两轴同步,对同步要求比较高,是两个轴夹持着工件进行同步旋转。

除非你的工件很软,否则这个同步要求在控制上真的不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激光标刻大幅面的项目,里面就是两个安川伺服同步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激光标刻大幅面的项目,里面就是两个安川伺服同步控...

同步控制卡贵吗?有这个做类似的方便很多?

网友G:
请依照下面格式:

1,定义一虚拟轴,

2,定义两个实轴(多个也可),模式4,插值,

3,机器要求的动作放到虚拟轴上,不管的正反转,还是函数曲线,

4,将虚拟轴的反馈位置拷贝到两个实轴的目标位置,注意是在高速图纸中,至此同步OK。

5,安川的运动控制内容很丰富,值的学习。

网友H:
对同步要求比较高是什么程度?秒级,分级?控制上应该没问题。

如果同步精度要求高,伺服特性一致性要好。如果速度高、加减速大的话,还是挺难的。

网友I(2019-10-21):
虚拟轴出现暂停的话同步轴能跟上吗?还有两个实轴找原点完成后,起步时能够完全一致吗?谢谢

网友I:
还有,如果做目标跟随的话可以不?跟随的目标值是编码器反馈的,直接加在虚拟轴的定位目标位置吗?

网友G:
1,插值4,或相位25,这个是基于一个高速扫描周期的,目前任何品牌同步好像也就这么个办法,如果这个周期足够小,就认为是同步了,这就是同步精度,物理上一点误差没有是不存在的。一个24位编码器,同步到十个左右脉冲,大多数是够了。所以就认为是完全一致了。

2,当然可以了,编码器为主轴就好。

网友I(2019-12-10):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激光标刻大幅面的项目,里面就是两个安川伺服同步控...

你好,能方便透漏一下用的谁家的运动控制卡吗?

网友J(2020-03-14):
回复内容:同意这个说法

引用 网友G:
请依照下面格式:1,定义一虚拟轴,2,定义两个实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