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基础编程和监控问题请教

楼主(2019-08-01):
1,欧姆龙编程输入太慢了,效率极低,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比如我要输入一个参数,按下P后要等四五秒才会弹出输入框,如果符号很多而且我不记得全称,如下图,点个下拉菜单又要等十几秒钟才会弹出下拉列表,我想,应该是我输入的方法不对吧,不然这么慢哪个正常人会选用欧姆龙呢?

2,功能块监控问题,西门子可以监控功能块对应的背景数据,显示当前调用处的真实情况,查程序比较方便,而欧姆龙的功能块只显示每个点最后扫描的状态,查程序靠猜和推导,请问有没有办法显示当前调用处的真实运行情况?

楼主:
编译找错误也是很费眼睛的事情,好像没法筛选?

网友A:
360截图20190802093641640.jpg我都是喜欢用快捷方式。

网友A:
360截图20190802093717734.jpg面对错误信息,我都是自己直接鼠标点击就可以出现的

引用 楼主:
编译找错误也是很费眼睛的事情,好像没法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对错误信息,我都是自己直接鼠标点击就可以出现的引用 楼主: 编译找错误也是很费眼睛的事情,好像没法筛选?-------------------------

大型程序翻找得眼花,还好可以复制到记事本,搜索一遍再回程序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喜欢用快捷方式。

点一下,等几秒钟才出来,快捷键一样的,输入搜索等得更久,感觉日本人做的东西真辣鸡,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

网友B:
兄弟你試著用脈沖捕捉的方式,,只有在脈沖捕捉的方式是動用系統中斷來實現的,,在系統中斷的工作中PLC的掃描是優先中斷優先的,,,你用中斷的方式寫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