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0pn版的可以做力矩模式吗

楼主(2019-08-01):
v90pn版只有定位和速度控制两种模式但好像做力矩实验的话需要力矩模式,那v90pn的伺服可以做吗

网友A:
咨询过,可以做的。

网友B:
可以的,官网有相关资料,可以跟着实例去做,不难

网友C:
只要知道参数修改就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在画面就可以做了

网友D:
可以的,但是需要模拟量输入

网友E:
可以用模拟量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知道参数修改就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在画面就可以做了

有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但是需要模拟量输入

有例子吗,有偿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可以的,但是需要模拟量输入 ...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8/803038_1.shtml

参考案例,楼主可以看看一下

网友D: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8/803042_1.shtml

V90通过模拟量的转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