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仪表断线

楼主(2019-08-01):
设备检修时断开一个仪表后西门子S400上的两组拓展Al模块上的所有仪表出现同时断线问题,且仪表在断线后2秒后自动复归,在正常情况下从没有出现过此问题;

请教下有什么原因可能导致此状况。

网友A:
没有报警吗。。断线报警。一般这个警示报警都会延时之后在尝试连上。如果超过这个延时的时间就停机或者报警

楼主:
回复内容:有断线报警,断线后2秒就会自动复归,这个问题出现过两次,查过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A:
没有报警吗。。断线报警。一般这个警示报警都会延时之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