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模拟量组态

楼主(2019-08-01):
系统块里面的EM模块是选完后还要外接模块吗?还是PLC内部自带功能?

网友A:
这个根据你的配置选择的。会自动的IO分布出来就用了。你买的是什么模块, 就可以了 如果想知道接线,模拟量模块接线,参考手册说明书附录接线

网友B:
  模块需要外接,模块与CPU之间是插针的连接方式

网友C:
软件里面只是硬件组态,软件里面组态好了,对应需要有外部硬件配置,否则无法实现模拟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里面只是硬件组态,软件里面组态好了,对应需要有外部...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需要外接,模块与CPU之间是插针的连接方式

感谢

网友D:
这个模块是是需要程序上配置好了,然后硬件是直接插入口,但是要注意程序上要和软件一样

网友E:
模块能添加一般都是要外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