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损坏的CAD文件?

楼主(2019-08-01):
  我们经常能碰到一些损坏的CAD图纸,严重的导致根本打不开、导致操作时异常退出,轻一点的导致复制粘贴不正常、显示不正常等。这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以浩辰CAD软件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假如你的CAD图纸文件被破坏或损坏,出现下列现象:

  1.文件不能打开。

  2.文件导致CAD无响应或异常退出。

  3.在编辑和处理文件时性能很慢。

  4.在打开或编辑文件时弹出错误信息。

  5.有些命令无法正常工作或有明显延迟。

  6.莫名其妙文件变大很多。

  7.显示或重生成显示数据有问题。

  8.图面元素丢失。

  出现上述问题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1.CAD中的第三方应用程序或插件,例如网上的一些插件、工具,包括天正等专业软件。

  2.DWG文件是从其他软件创建或保存。

  3.当CAD保存的图纸的时候被以外终止,例如断电或强行结束进程。

  4.旧版本图纸被反复保存和使用过多年。

  5.网络传输时出现异常,例如传输错误,文件被锁定或加密。

  6.存储介质降解,例如硬盘的坏道、U盘的损坏等。

  7.内存缺陷导致保存错误。

  8.操作系统问题。

  9.电源浪涌。

  10.过时的软件。

  解决方法:

  可参照下面的方法说明去清理、修理和恢复你的图纸。

  如果DWG图纸完全不能打开:

  现象有很多种,比如你的图纸可能会显示“图纸文件无效”,显示错误信息,在打开的过程中无响应或异常退出,或者选择打开但根本没有打开任何文件。

  对于显示图纸文件无效的情况,首先确认一下图纸版本高于当前CAD版本(有时会明确提示需高版本打开),然后确认一下图纸是不是正常保存的DWG而不是由其他文件直接改扩展名的文件,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就需要进行其他修复的尝试了,同时要检查一下硬盘或U盘是否有问题,避免后面再出现类似问题。

  如果图纸打开状态下CAD异常退出,图纸目录下会留下.dwl 或 dwl2文件。在WINDOWS控制面板的选项设置显示隐藏的文件夹和扩展名,将与DWG图纸同名的 .dwl和 .dwl2删除,然后再打开DWG试试。

  如果上述方法都无法打开DWG图纸,可进行下列步骤来尝试绘图图纸,如果一种方法不行就可以尝试下一种方法。

  打开一个空白文件然后运行修复RECOVER命令,选择问题文件,让CAD尝试修复并打开此文件。

  打开一个空白文件然后运行修复RECOVERALL命令,选择问题文件,让CAD尝试修复并打开此文件。

  打开一个空白文件然后运行插入INSERT(I)命令。选择插入有问题的文件。如果可以插入的话,分解X插入的图块,然后运行核查AUDIT和清理PURGE命令,然后另存为一个新的图纸文件。

  在DWG图纸相同的目录下看是否有同名的BAK文件,如果有,将扩展名从BAK改成DWG,然后再打开试试,这是上一次保存的文件备份。

  在当前用户的临时文件(%temp%)找一下类似名称的SV$自动保存文件,将扩展名改成DWG看看是否能打开。如果手动修改过自动保存路径,请到相应路径下寻找。

  如果是保存过程中出错,图纸目录下还可能保存一个*.tmp文件,名字跟图纸不同,也可以尝试修改成DWG后打开试试。

  尝试用DWG Trueview打开图纸,如果可以打开,可以将图纸转换为较老版本的DWG然后再尝试打开。.

  到公司或自己的备份文件找损坏之前的备份文件。

  如果图纸还能打开:

  可执行下列步骤来修复图纸:

  打开图纸文件。

  在命令行清理注册的应用程序:

  输入PU,回车。

  输入R,回车。

  当提问是否需要确认要清理的项目时输入N,回车。

  在命令行输入PU,回车打开清理对话框,将所有的复选框都选上,然后单击“全部清理”。

  Audit核查并修复所有错误:

  在命令行输入AUDIT后回车。

  输入"Y" 确认修复错误。

  保存图纸。

  将图纸复制粘贴到新图:

  打开损坏的图纸和一张新图。

  在损坏的图纸中按CTRL + A全选并 CTRL + SHFT+ C (带基点复制),基点选择0,0,0。

  在新图中CTRL + V粘贴,插入点为0,0,0。

  保存新图纸。

  如果图纸仍然有问题,请按照下列步骤:

  首先确认所有图层都是打开、解冻和解锁状态。

  将外部参照XREF拆离。仔细检查是否存在循环参照的情况。

  将图纸中所有必要信息用写块W的功能保存成新图纸:

  输入W并回车。

  在“源”中选择“对象。

  单击“选择对象”按钮。

  选择要写到新文件中的对象。

  设置保存的路径和名字后确定。

  打开一个新的空白文件。

  将第三步生成的图块插入I到空图中:

  输入I,回车。

  选择刚保存的块文件。

  取消勾选“在屏幕上指定”复选框并且勾选左下角“分解”,单击确定按钮将图块插入的同时分解。

  在命令行输入PU,回车打开清理对话框,将所有的复选框都选上,然后单击“全部清理”。

  Audit核查并修复所有错误:

  将图纸另存为新的图纸。

  如果还有问题?

  按照下面的步骤操作。这些步骤可以按任意顺序执行,下面只是按照欧特克公司的建议排了一下顺序。进行每步操作后都可以检查一下问题是否解决,如果没有解决再继续下一步。

  打开一个空白文件然后运行修复RECOVER命令,选择问题文件,让CAD尝试修复并打开此文件。

  在命令行输入 OVERKILL命令后回车,选择所有对象,设置包含或忽略的特性,单击确定按钮对图形进行消除重线处理。

  用DELCON命令删除所有约束。

  如果图中有实体或曲面对象,执行BREP命令删除三维实体和复合实体的历史记录以及曲面的关联性。

  输入-SCALELISTEDIT回车,然后输入R回车,然后输入Y回车,将比例列表进行重置。

  输入FILTERS,然后单击删除“删除过滤器”按钮,将图层过滤器删除。

  如果图形异常大,可清理DGN数据。

  尝试用不同版本的CAD软件打开文件,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尝试在不同电脑上打开试试。

  打开空白DWG,尝试将问题文件插入成外部参照XREF。如果允许插入此文件,可以将它绑定BIND成图块,如果可以,然后可以分解X然后按照上面其他步骤进行修复。

  将另存为命令将图纸保存成旧版文件格式,然后尝试打开新保存的文件。

  将文件输入成DXF文件(用DXFOUT命令),然后打开一个空白的DWG文件后用DXFIN将刚生成的文件输入进来。

  恢复布局标签:

  右键单击默认的布局标签。

  选择“从样板...”。

  打开原始文件。

  选择要恢复的布局标签。(如果有多个布局出现了问题,建议一次只恢复一个标签)。

  在模型空间或图纸空间间移动对象。虽然你主要关注的是模型空间,但你可能发现你的图纸中只有一个图纸空间是可用的:

  如果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布局,创建一个新的视口。

  用CHSPACE命令将所有图形移动图纸空间。

  创建一张新图纸然后利用设计中心(CTRL+2或ADC命令),将损坏图纸的布局移动到新图纸中。

  用CHSPACE命令再将图形转换为模型空间。

  在设计中心从损害文件中恢复原始的布局。

  解剖分析图纸。将图纸复制一个副本后打开,用快速选择QSELECT分别选择不同类型的图形然后删除他们,删除后就用一次PU清理命令,检查一下错误是否消失,通过这种方式筛选从而确认问题到底出在那类图形,最后可以通过框选分片删除,最终确定到底哪个图形的数据出了问题。通过这种方式确认那个或哪种图形数据出了问题,然后可以删除有问题的图形重新绘制。

  忽略不可见的DWG实体,将所有与DWG相关的图形选中然后将这些图形复制到新图纸中。复制粘贴前确认已打开了所图层。

  小结:

  上面列举那么多种情况和解决犯法,大多数人看着都有点混乱,总结一下,其实就是将一些能打开或修复、删除图形数据的方法都试一下,常用的方法就是下面几个:修复RECOVER\RECOVERALL、核查AUDIT、清理PU、写块W、复制粘贴、插入图块I、插入外参照XREF,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处理特殊图形数据的命令,例如处理孤立的DGN线型数据和大量注释性比例的问题。

  如果图形文件修复也打不开,如果能找到比较近的备份文件,最好不要花太多精力,赶紧将找到的备份文件修复一下后继续画图。

  以上技巧适用于AUTOCAD和浩辰CAD等同类的CAD软件,不同版本支持的命令和选项不完全相同,方式也略有不同。

网友A:
有CAD版本转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