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机调整方法

楼主(2019-08-02):
  一、确定扭转支点。在做扭转弹簧时,扭簧成形轨迹做功时必须有一个支点;而这一支点可决定扭杆的长度及形式等。

  二、活动行程荷重。在设计压缩弹簧时(电脑压簧机),我们要必须清楚了解到要作动的位置情况及所需承载之载荷弹力。由运动轨迹所处的位置可以知道所需的弹力,更可决定弹簧的材质、线径和圈数等。

  三、两端的距离空间。如扭转弹簧两端点的距离将影响到挂勾的形式和拉簧的自由长度,空间的大小决定了密着部的尺寸和外径。

  四、外在环境因素。在不同环境下应用的弹簧,因其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则使用寿命也是不一样的。故在设计弹簧时必须要考虑到外在环境因素,如温度和湿度等,温度是影响弹簧使用寿命的关键性因素,湿度主要使弹簧表面产生氧化来缩短使用周期。所以外在的环境因素可以决定和影响弹簧是否需作表面处理及材质的选定。

  五、装置空间的内径。如一扭转弹簧的装置采乃崁入式,则需考虑崁入式的空间大小,同时弹簧成型的外径、自由长、圈数都是由这装置空间来决定的。

  六、芯轴的外径。如扭簧内径的确定是由芯轴的大小来决定的。但需考虑到实际操作运行扭转后,卷制簧体的变化,故得在芯轴和簧体之间预留适当的空间。

  七、确定作动的起终点。根据施力扭杆在未做功时与支点的角度位置,来确定施力扭杆的长短、形式及与支点杆所成的角度。

  八、工位的装置空间。如在设计一个压缩弹簧时,必须要清楚了解到所需装置弹簧的空间大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掌控压缩弹簧卷制成形的参数,如压簧的外径、内径和自由长等。

  九、弹簧设备预拉之荷重。在调试时,预拉之荷重则决定弹簧的材质及线径部分,而密着部的尺寸则通过调整预拉长度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