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维修变频器参数优化在故障维修中的案例

楼主(2019-08-02):
ABB变频器维修变频器故障案例一
ABB变频器故障现象:ACS1000变频器设备在运行,但工艺主控室DCS却显示变频器没有运行,http://www.cncswx.com
ABB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分析:通过对变频器仔细检查发现送给DCS的运行信号是通过接口板IOEC3板的DO6常开接点送出的,检查板子上对应的状态灯亮,说明内部输出继电器已得电,但常开接点却未必合,即常开接点故障,所以导致DCS无法显示设备运行。
变频器维修采取措施及方法:因工艺无法停机,为了保证变频器显示正常,将DO6的常开接点的2根线改接到常闭接点,此时常闭接点是打开的,通过对变频器维修参数的设定84.18=DIRECT为INVERTED,可以将DO6输出接点取反即开机前内部继电器先得电,设备运行内部继电器失电,所以开机后内部常闭接点返回输出运行信号满足DCS运行信号条件。

ABB变频器维修变频器故障案例二
ABB变频器故障现象:ACS1000柜顶风扇检修完毕,回装后,在主回路高压断路器未送电的情况下,对风扇进行单独测试。无法开启,变频器操作面板显示 “NO Available”。 接口板IOEC2的DI11对应状态指示灯不亮。
ABB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分析:因变频器柜顶风机启动是有条件限制的即:上级高压断路器必须在工作位,通过变频器操作面板显示信息“NO Available”可以知道工作行程常开接点联锁风机的启动。
ABB变频器维修措施及方法:只要将接入接口板IOEC2的DI11输入点工作行程常开接点短接即可实现,但是在变频器维修高压柜去查找接线端子很麻烦,短接错误还会出现事故,因此可用最安全快捷的办法:就是将对应工作行程的接点输入端子的相关参数21.08=HIGH ACTIVE改为LOW active,参数修改后接口板IOEC2的DI11对应状态指示灯点亮。复位故障信息消失,试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