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0通过模拟量的转矩控制

楼主(2019-08-02):
1. V90 PTI T通过模拟量的转矩控制

(1) 首先将控制模式修改为扭矩控制(T)

(2) 模拟量输入 2 的电压用作扭矩设定值,10V对应对应额定扭矩

(3) 给出SON伺服运行命令1. 顺时针旋转给出CWE信号,逆时针旋转给出CCWE信号。

2. V90 PTI 通过模拟量的转矩限幅控制

(1) 首先将控制模式修改为速度控制(S)

(2) 模拟量输入 2 的电压用作扭矩限幅设定值,10V对应对应额定扭矩

常问问题

V90 PTI T模式下运行电机不转怎么办?

驱动器给出伺服使能信号(SON=1)后无法运行,有如下可能:
(1)如果给出SON后驱动器READY信号为0:
• 检查CWL,CCWL,EMGS信号是否为1(高电平),如不接线可通过设置P29300强制信号。
• 检查驱动器是否有故障或报警
排除上述原因后,重新给出SON信号,设定扭矩值,驱动器READY信号为1后可给出CWE/CCWE命令控制驱动器运行。
(2)如果给出SON后驱动器READY信号为1:
• 检查是否给出运行命令CWE/CCWE
• 检查转矩限幅设定值是否正确给出

来源于西门子技术支持,不敢私藏分享到论坛。我在做项目时咨询的得到文档

网友A:
哥,这啥,调试软件吗。在TIA平台可以做还单独下载一个软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