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通过总线实时读取库卡系统变量???

楼主(2019-08-02):
因工艺要求,需在机器人运行时实时读取库卡的系统变量,比如机器人位置,速度等,请问如何通过profinet之类的总线进行读取?

网友A:
config里面定义好实数变量,IO定义链接好,SPS里写需要的系统变量赋值给定义好的变量,再传给IO定义的

网友B:
需要库卡系统的GSD文件,还有操作说明,对应地址编号(功能地址)

楼主:
库卡和PLC的开关量IO通讯是没问题的,库卡里面配置已经OK,s7 1200也已经组态,我在库卡程序里面自己定义的BOOL变量也可以和PLC正常通讯,现在我是问如何读取库卡的系统变量,实数类型的,比如pos_act之类的

引用 网友B:
需要库卡系统的GSD文件,还有操作说明,对应地址编号(...

楼主:
高手帮帮忙啊!拜托了!!!!

网友C:
看看有什么好的内容可以供我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里面定义好实数变量,IO定义链接好,SPS...

你说的SPS是指库卡编程吧,那这样只有程序运行而且运行到输出系统变量那一段指令时才能获得所需信息,如果我要在整个过程中实时监控系统变量呢,甚至即便程序不运行也要能获取系统变量,比如当前位置信息,该咋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config里面定义好...

SPS是库卡系统中的实时运行的后台程序,不管你的程序运行或停止sps一直运行的,你在这个程序里监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吕俊...

非常感谢!

网友D:
总线交互的变量只有BOOL,可以写程序比如要传递一个实数,先把它转成整数再用组输出的形式传给PLC,PLC再算转成原来的实数,也许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以问问KUKA

网友E:
1994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F(2019-11-22):
用GSD方式速度一般

还有会更快的传输方式,需要库卡装软件包,需要了解的问我

网友G:
您好 咨询下,组输出怎么定义呢?总线交互那边的对应关系只能bool 不能编组

引用 网友D:
总线交互的变量只有BOOL,可以写程序比如要传递一个实...

网友H:
你好!请问你们取当前坐标实现了吗

网友I(2019-12-23):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问你们取当前坐标实现了吗

网友J(2020-07-09):
引用 网友D:
总线交互的变量只有BOOL,可以写程序比如要传递一个实...

请问 这个怎么实现啊。PLC怎么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