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伺服送料机使用及维护事项

楼主(2019-08-02):
送料机作为传输送材料的机器设备。应用行业很广泛,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属必备设备之一。其原理也是机器借助于电力产生的运动并将运动的作用力加力于材料,从而对材料进行所需运输的机器。而在现代送料机在动力方面技术有了革命性的改变,比如一些新兴的技术高压空气、超声波等等动力传输开始用于送料机。

送料机实际应用表明:选择合理的交流伺服系统能够满足控制系统响应速度快、速度精度高的要求,实际应用位置控制精度最高在±0.1mm左右且可避免累积误差。该控制系统可应用于高精度开口系列冷弯型钢产品的生产中,特别是类似货架立柱的产品,即对冷弯型钢立、侧面具有孔位高精度要求的在线预冲孔的冷弯成型生产线上。机械使用过程中会使机械内部零件造成磨损等问题,为了机械的性能及机械的安全着想,送料机的保养要特别注意以下六点:

1、滚轮的齿轮部分,涂上齿轮黄油并补充更换齿轮油。

2、滚轮间是否有污物,齿轮间是否有异物。

3、送料滚轮是否有良好的平行度。

4、送料机的各机构间结合的螺丝及螺帽是否松动。

 5、操作面板上的开关及显示屏是否异常。

 6、各部分是否有损伤变形等异常现象。

 使用送料机的注意事项:

保证最佳的模具间隙:模具间隙是指冲头进入下模中,两侧的间隙之和,它与板厚、材质以及冲压工艺有关,选用合适的模具间隙,能够保证良好的冲孔质量,减少毛刺和塌陷,保持板料平整,有效防止带料,延长模具寿命。送料机通过检查冲压废料的情况,可以判定模具间隙是否合适。如果间隙过大,废料会出现粗糙起伏的断裂面和较小的光亮面。间隙越大,断裂面与光亮面形成的角度就越大,冲孔时会形成卷边和断裂,甚至出现一个薄缘突起。反之,如果间隙过小,废料会出现小角度断裂面和较大的光亮面。当进行开槽、步冲、剪切等局部冲压时,侧向力将使冲头偏转而造成单边间隙过小,有时刃边偏移过大会刮伤下模,造成上下模的快速磨损,模具以最佳间隙冲压时,废料的断裂面和光亮面具有相同的角度,并相互重合,这样可使冲裁力最小,冲孔的毛刺也很小。

适时刃磨可有效延长模具的使用寿命。如果工件出现过大的毛刺或冲压时产生异常噪音,可能是模具钝化了,数控送料机检查冲头及下模,当其刃边磨损产生半径约0.10mm的圆弧时,就要刃磨了,实践表明,经常进行微量的刃磨而不是等到非磨不可时再刃磨,不仅会保持良好的工件质量,减小冲裁力,而且可使模具寿命延长一倍以上。

网友A:
数控送料机的检查和维修,一起来学习吧!

一,定时定期的进行数控送料机维护,主要零件点检

1.佩戴安全服和安全帽

2.停止冲压生产线设备的运转,确认安全事项之后才能进行点检维修作业。(静止检查)

3.请勿自我进行数控送料机说明书里记载的点检维修内容以外的作业。

二、如有零件更换,请换原装正品

1,记录零件正常使用寿命和更换的型号

2.更换时间,以及更换人

3.更换零件时请使用正品零件。

4.非正品零件极有可能造成三合一送料机损坏,影响整体精度、性能及使用寿命,请务必注意。

三,维修检查工作时,开启警示灯

1.悬挂“点检维修中”“禁止运转”的警告牌:

2.开始点检维修作业前,请在三合一送料机控制台的开关、冲压机侧的开关上挂上“点检维修中”“禁止操作”的警告牌。

3.维修作业中,其他人如果不留神进行了运转操作,有可能会引发重大的人身安全事故。

四:定期添加润滑油

1.使用的油脂类要使用指定黏度的、干净的油脂。

2.要保持油脂干净,清洗油脂管嘴。

3.记录,清洗输送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