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RS485通讯与台达PLC通讯地址问题

楼主(2019-08-02):
台达B2伺服的与台达PLC的通讯地址应该怎么转换啊

伺服的通许地址一般都XXXXH,而且还是双字节的,

我用台达PLC设置完通讯格式之后,想用MODRD指令读取伺服的平均扭矩参数

这个指令读的地址是个HXX格式的16进制地址啊,这两个不同格式地址该怎样转换啊。

网友A:
你可以把十六进制转换十进制,之后在通过CRC 或者LRC补码加一。比如台达寄存器运行指令是2000H  ,正传12 ,可以转换十进制8192,通过RTU CRC校验补码加一8193 把这个MODBUS 地址写到PLC的数据寄存器。之后填写12就运行正传了。我就是这个理解,不知道你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