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夹爪可以同时抓这两种吗?

楼主(2019-08-02):
有个项目是用机器人实现刹车片压机的上下料,原材料是经过称重后装在袋子里面的粉状物,需要机器人抓取后放在型腔里面,然后再把压好的成品收起来放在传送带上

但是我在网上搜到的都是类似于这种:

请问机器人末端工具里面有哪种可以同时抓这两种的?

楼主:
刹车片有大有小,大的重量大概1KG,长宽差不多210mm,厚度12mm

网友A:
夹指一般都是标准的  夹爪可以根据需要做就可以了

网友B:
总结设计夹具吧  估计没有现成的

网友C:
对,只有自己设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刹车片有大有小,大的重量大概1KG,长宽差不多210m...

有些国内厂家可以根据需求订制改装气缸

网友E:
你也有个老板心态,想将事情做好又不想花钱或少花钱。你这种要找比较专业做非标自动化设计的设计。必须做成两个抓取机械手,才准确可靠而且效率高,一个机械手全包能做,但是不可靠和不合理。

网友F:
感觉不行,建议换另外一种夹具,尽量自己做夹爪,配气缸

网友G:
使用阿童木弹簧机器人方便抓取

网友H:
粉状物为啥要抓?。

网友I:
不能光靠夹具了,框里面的粉包你如何指导机器人抓取?

网友J:
这个项目得让你白多少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