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精度问题

楼主(2019-08-02):
想问下有做过这类定位精度的大神们!现配3U三凌PLC,1.5千瓦伺服,C3级丝杆,丝杆一圈对应垂直升降移动6豪米,垂直升降带动的负载约90公斤作垂直升降,要求进级精度是每5微米进给一次,进级10次后上升到零点,回零点方式是慢速抓Z相信号,不知道能否达到这样的精度,如果这样达不到,加光栅尺接回PLC做实际位置比对可以吗

网友A:
试试每完成一次循环回零一次,这样就不会有累积误差,还有你这垂直提升的情况,最好加上对应减速机,还有就是伺服需要带刹车

网友B:
假设有1000:1的减速机,进给一次伺服电机要转接近一圈,伺服精度还有问题吗?主要由减速机和丝杠的精度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每完成一次循环回零一次,这样就不会有累积误差,还有你这垂直提升的情况,最好加上对应减速机,还有就是伺服需要带刹车

垂直提升还有配重装置的,伺服不带减速机的,就不知道这样能达到5微米的精度不

网友C:
最好加上减速机

网友D:
如果编码器精度够高,伺服电机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机械精度能保证就OK

网友E:
不能,到时伺服驱动器会报警,建议带上减速机,这样加大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到时伺服驱动器会报警,建议带上减速机,这样加大扭矩

加减速机担心影响精度,现在己有配重装置,不知道会出问题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E 不能,到时伺服驱动器会报警,建议...

有电机自带减速机的 比如SEW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E 不能,到时伺服驱动器会报警,建议...



加专门的伺服减速机吧

网友G:
。。。搞不懂  控制要求应该是1um/pul 吧    按照控制精度 算电子齿轮比不就好了么    别的问题是机构考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