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9-08-03):
使用施耐德plc在一个用很多限位开关的项目,两种编程思路,第一种用字字节还有地址等变量和算法功能块来进行编写程序,第二种用简单的常开常闭触点,置位复位线圈等编写程序,在最后调试的时候,出现故障的话哪种编程思路出现的问题能多呢?

还有,PLC现场电气调试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一直以为程序编写正确,调试的时候出现问题一般都是机械方面的问题。

小菜鸟一枚,望各位大佬帮忙讲解一下

网友A:
看你个人的编程水平和习惯。

我觉得第二种容易排除故障吧。梯形图的都比较直观。

网友B:
简单一点的问题好排除

网友C:
用梯形图把,如果好排除故障的画加块触摸屏最好的了.程序可以在Unity里面仿真的.前期做好仿真能够对程序优化起到作用

网友D:
有一点楼主要记住,机电是不分家的,有时候不是说程序写好了就下载完成了事了,你还要根据结构问题进行细化,克服结构带来的弊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编程,理解工艺流程,画出流程图,根据流程图进行编程,结构越简单越好,容错率高,查询问题快速,这就是好程序

网友E:
看楼主是搞非标自动化设备啊

网友F:
先弄一点简单的功能。在这功能上基础加这些条件就可以。。

网友G:
主要还是靠经验。

网友H:
程序没有完美的,在现场不可能一点状况不出,要不然还去调试作甚,一个项目即便是编好了程序,在现场由于工艺的不同需求也是会改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