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上电报I/O检测故障(23

楼主(2019-08-03):
PLC主站是1769-L35E,两个分站1769-AENTR,主站与分站用同一路控制电源,当控制电源停电重新上电后,CPU报严重故障(23)I/O检测故障,联机复位后运行正常,若只停主站电源再上电则运行正常。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改如何解决,谢谢各位大神微信图片_20190803121303.jpg

网友A:
主站与从站之间通讯连接还没建立

网友B:
所有I/O口的输入输出模块都是和控制电源连接的,会导致刷新失败和自锁。

网友C:
把程序里面IO检测关掉吧。没啥大作业,还经常误报警,通讯异常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