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材成型机电源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9-08-03):
  一款机械在工作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小故障是非常常见的,当然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故障会因为时间关系自己变好了,但是这种情况是非常少会遇到的,下面一起来看下线材成型机电源故障解决方法。

  1、如果线材自动成型机出现电源异常问题时,先查寻DA芯片的供电,如果这个双极性电压是开关电源供电的,确定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是过低还是过高,电源的地线是否都是接地良好,开关电源各组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再确定双极性电压和双极性电压的上位器的连接线是否可靠接触是否良好;

  2、作为线材自动成型机,都是通过交流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端子来控制的,如三洋的伺服驱动器是通过CN1的第20,2脚输入不同的电压来控制伺服马达的达转速,也就是说不同的电压是对应着不同的转速,当飞车时,这时输入到P20.21的电压一定很高,使电机飞快的转动.而这个控制的电压又是那里来得呢,是通过在上位器中的伺服驱动板上的一个DA芯片转换来的,DA芯片是一个双极性供电IC,当提供给这个双极性DA供电的电源存在问题时,当然就会产生飞车。如双极性电源少一路时,这时控制的输出电压就会不平衡,这时就会飞车了;

  3、不管线材自动成型机在操作时出现任何一种情况,我们必须冷静面对,拿出省时、省力的的解决方案,在日常设备使用想要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行,首先必须解决好电源问题,电源问题是取决于线材自动成型机能否开起来的重要保证。

  文章来源:永联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