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RS485/RS422通信方向的判断

楼主(2019-08-03):
     在使用RS485,RS422方式通信时,如果将信号线反接,则相应的“1”、“0”处于反置状态,在有信号灯指示的转换器时,接收信号灯处于常亮状态。没有信号灯指示的通信设备断开转换器与设备的连接,可通过以下方式测试。
a.有内置上拉电阻时,RS485的D (A)、D-(B)端可通过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试,应大于1V电压,由万用表的电压档的正负可确定相应的方向。即:正电压端为D (A)、负电压端为D-(B) 。
b.无上拉电阻的RS485网络在两端有几百毫伏的电压,可使用两伏以下的电压档测量。同A所述确定相应的方向。
c.RS422网络同A、B方式可测出对应的信号方向。

网友A(2019-11-07):
a.有内置上拉电阻时,RS485的D (A)、D-(B)端可通过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试,应大于1V电压,由万用表的电压档的正负可确定相应的方向。即:正电压端为D (A)、负电压端为D-(B) 。
b.无上拉电阻的RS485网络在两端有几百毫伏的电压,可使用两伏以下的电压档测量。同A所述确定相应的方向。
c.RS422网络同A、B方式可测出对应的信号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