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Soft侦测成功连不上

楼主(2019-08-03):
微信图片_20190803184113.jpg请大侠相助呀!现在发贴这么难?

网友A:
 你COM端驱动安装了吗,必须有COM驱动才行,你有USB和台达的那种扁形的接口吗。。。

楼主:
啥原因从台达官网下的软件,新伺服控制器,经销商卖的线,啥原因啥原因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OM端驱动安装了吗,必须有COM驱动才行,你有U...

安装了。是版本的问题。换了V5.2的把本好了。开始是,V5.4的版本,不是说的那忙好。

楼主:
本论坛有人发过这样的帖子,看来确实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B(2019-12-0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COM端驱动安装了吗,必...

5.2的版本哪里有,官网上,没有啊

楼主(2021-04-10):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机电工老三  回复内容:对: 郭远林   你COM端驱动安装了吗,必... 内容的回复!-------------------------5.2的版本哪里有,官网上,没有啊...



淘宝上买通讯线时,有软件送的,与店家沟通一下

网友C(2022-07-13):
P3-05设置成1就行了

楼主:
插好线,软件自动会设置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