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器才需要给电源线加屏蔽?

楼主(2019-08-04):
       常用的电源线一般不需要屏蔽层,当特殊情况下,为了防止干扰通过电源线入浸弱信号系统时,才需要给电源线加屏蔽。下面来给大家介绍屏蔽绝缘电源线的性能要求及结构。

1、屏蔽电源线的性能要求:基本同不屏蔽的同类电源线的要求。

2、因符合设备对屏蔽(防干扰性能)的要求,一般推荐用于中等水平的电磁干扰场合;塑料护套橡胶电源线可直埋土壤中敷设。

3、屏蔽层应能与连接装置有良好的接触或一端接地,并要求屏蔽层不松开、不断丝和不易被外物刮断。

4、结构

1)导电源线芯:某些场合允许镀锡;

2)屏蔽层的表面覆盖密度应符合标准或满足使用者要求;屏蔽层应用镀锡铜丝编织或缠绕;如屏蔽外应加挤护套,则屏蔽允许采用软圆铜丝编织或缠绕。

3)为了防止线芯或线对之间的内干扰,可生产各线芯(或线对)单独各相屏蔽结构。

所有的金属保护层(如金属丝编织、缠绕以及金属带、管的套装)和半导电的非金属包覆层都可作为屏蔽层。且采用屏蔽线需要接地,为了防止电源线对其它信号的干扰,而不是防止电源线被干扰。

网友A:
问题出的最多的就是变频器 启动影响其他设备的通讯和模拟量读取

网友B(2019-09-15):
很有道理,但我没理解为什么屏蔽层有好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有道理,但我没理解为什么屏蔽层有好坏。

屏蔽层肯定有好坏,要不然价格怎么会相差?

网友D(2019-12-23):
不需要的就尽量不要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