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五轴联动控制算法问题,本人小白。

楼主(2019-08-04):
请问各位前辈,我需要学习什么,学习步骤是什么。谢各位,不喜勿喷就行。

网友A:
运动控制基础及定位相关的指令,那个品牌的PLC就学习那个品牌的相关的指令。采用该品牌的定位模块及运动控制单元是否支持插补功能即可。

网友B:
要5轴联动有很多方式,可以控制板卡,也可以PLC走脉冲或者总线,入门的话,感觉PLC走脉冲会很好入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