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现场仪表问题

楼主(2019-08-05):
同一个思派的磁翻板液位计二线制接入DCS系统ECS700 AI卡件测量电流4.7mA

磁翻板液位计就地显示40cm,量程9.3m

磁翻板接入西门子AI331模块测量电流6.59mA与现场实际40cm不副(远传电脑显示1.56m左右,具体忘了)现具体原因是什么造成西门子远传信号与实际显示不副,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s7-300的sm331,ai的负极要再出一根线接到该模块10或11脚,消除电位差,试一下。而且你的上位机量程要确保对应啊0-9.3m对应你输出的毫安范围

网友A:
而且模块侧面有选择,是四线还是两线啥的,300太久不用,最好也检查一下。

网友A:
ECS700是浙大中控的,当时毕业就接触的它,好亲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S700是浙大中控的,当时毕业就接触的它,好亲切

好的,谢谢量程没问题,这东西在DCS上没问题,可是接到西门子300上就不行,板子也发热,不知道是不是电源或者系统问题,接线没错,电源是电源模块出来的,现在就是不知道西门子这边原因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S700是浙大中控的,当时毕业就接触的它,好亲切

总共十个磁翻板液位计,昨天是有两个有问题今天是三个了,这次这一个是远传信号偏小了(1.7m),实际显示的多(3m多)

网友B:
现场电磁干扰问题也是造成远传数据与现场数据不一致的罪魁祸首,尽量不要和强电同时在一个线槽,布线分开,接地不要忘记

网友A:
sm331模块是要把本模块上所有传感器的负极连在一起然后接入10脚或11脚的,这一点在手册上是没体现的,很久以前我遇到过这种数值不对的问题,咨询客服才告知要这样做,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网友A:
拿短接线 ,把模块上的负极都短上接进10或11

网友C(2019-10-17):
接入PLC要串联一个500欧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