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点前为什么进行JOG判断

楼主(2019-08-05):
在三菱QPLC中,QD70定位模块为什么要在回原点前进行JOG判断。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 回原点前需要判断位置在哪里,位置有可能在原点和正极限之间,有可能在负极限和原点之间。更有可能是在负极限或正极限外。所以做个判断。

得看回原点方式定,一般正负极限没有设错的话,我觉得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