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0寻零不停

楼主(2019-08-05):
我用的v90 105报文

主动回零 , 数字量输入作回原点标记。

回零的时候遇到限位开关不停,一直转。不知道是我哪里缺少了什么吗?

求指导。

网友A:
确认一下信号接的对不对!

网友B:
限位信号有组态进去吧?不要硬件接线了,但是软件没有组态进去

网友B:
还有一点,你的限位是接到PLC还是接到驱动器X8上的

网友C:
V90 PN 与 S7-1500/1500T 连接时才能使用 5 号以及105 号(DSC)报文!

楼主的PLC型号

网友D:
到西门子下载中心去问看看,那里好多西门子官方大师回答。

网友E:
检查限位开关有没有组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