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二维码中循环批量插入图片

楼主(2019-08-05):
现在二维码种类比较多,为了突出二维码的个性及吸引客户,很多朋友都喜欢在二维码上插入图片。想要每个二维码都与众不同,但是有的时候需要批量插入图片数量有限,如果制作的二维码比较多的话,就没图片可以插入了。这时我们可以利用条码打印软件中的脚本编程功能在二维码中循环批量插入以下29张图片,具体操作如下:

1.在条码打印软件新建标签绘制二维码对象之后,点击软件左侧的”插入位图图片按钮”,在二维码上绘制一个二维图对象,双击位图,在图形属性-数据源中,点击”+”号按钮,弹出”数据管理窗口”,点击浏览,弹出”打开”窗口,在打开窗口中,选择要插入的图片,点击打开,在点击添加。

在数据源中我们可以看到,图片路径已经被添加上了,点击”修改”按钮,在数据对象管理对话框中,我们可以把序列号和图片的后缀名去掉,点击编辑。

2.文件夹所有图片名称是有序列号和后缀名组成的,点击”+”号按钮,数据对象类型选择”序列生成”,开始字符串为0,点击添加

3.添上固定的后缀名,再点击”+”号按钮,数据对象类型选择”手动输入”,在下面的状态框中,输入.jpg,点击添加

选中左侧的序列号,在右侧的处理方法中,点击”+”号按钮,处理方法类型选择”脚本编程”,在脚本编程中把默认的strReturn = "123";修改成strReturn = strReturn%29+1;,

在点击”+”号按钮,处理方法类型选择”丢弃”,位置为右端,长度为2,点击添加。

设置好之后,可以在二维码下方绘制一个普通文本,双击普通文本,在图形属性-数据源中,点击”修改”按钮,数据对象类型选择”数据引用” ,引用图片的ID,具体操作可以参考:条码打印软件引用其他对象内容的方法。我们可以更直观的看到图片路径是否跟上图一致。

之后可以点击软件上方工具栏中的”打印预览”,看下预览效果。

友情提示:在二维码上循环批量插入图片使用脚本编程的时候,需要在数据对象中选择序列生成,然后在处理方法中,处理方法类型中选择脚本编程,不是选择.JPG,然后再设置脚本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