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楼主(2019-08-05):
现在我有一台变频器,因为厂家问题变频器被贴了一个假的型号说明,现在我要维修中不到说明书,亲大家帮忙看一下感谢大家。变频器我通电看面板他的参数时H0到HE,故障报的是F0.这个变频器他的n-并没有露出来。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侧面没有铭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面没有铭牌啊?

------------------------有,但是是假的。名牌上是 施耐德SATV8000G系列的

网友B:
如果确实找不到也不好修,建议放弃吧,就担心你换了好几天又挂了,修的钱都可以买几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实找不到也不好修,建议放弃吧,就担心你换了好几天...

嗯 ,这种国产变频 器说明书比较难找,但设备价格却很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侧面没有铭牌啊...

建议直接换掉吧  这样费时费力

网友C:
我去,还能这样干,image.png明显对项目不负责任,出了问题算谁的,天天净给维修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还能这样干,明显对项目不负责任,出了问题算谁的,...

我们这就是第三方维保单位,现在就很烦。

网友D:
楼主这个只有操作面板,还有其他的什么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只有操作面板,还有其他的什么资料吗

-------------------------没有了

网友E:
看下控制板和驱动板有没有厂商标志?看下安川早期的变频器手册能不能大概对应上。

网友F:
没见过,国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