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空压机电气故障的判定排除(转载)

楼主(2019-08-05):
一、故障现象

位于南宁蒲庙的某水泥搅拌站,于7月份出现螺杆空压机故障,故障为送电之后,设备电源指示灯未能接受到信号而无法开机检查设备电气元件,发现变压器有烧焦味,经检测进线电与出线电均不正常,基本判定变压器烧毁。

螺杆空压机

二、原因分析和检查

根据该提供的技术手册和我们的工作经验分析判断,其可能的导致故障原因有如下几点:

1、电压不稳定

设备的工作电压在380v±20,在这个范围内能够正常运行,当电压超出400v时,会提示电压过高,从而报警停机,严重的会导致变压器烧毁,假如电压过低,达不到电压要求,就会出现电流增大,电机喘振明显,经常出现这类电压忽高忽低的情况,烧变压器、保险丝很正常,严重的话烧毁电机。

2、设备被雨淋

电器对水很敏感,如果不小心碰到水,容易烧毁电气元件,甚至电箱起火,十分危险经认真检查该设备摆放在户外,时值台风天气,在螺杆空压机底板下发现大量水迹,可以判断碰水短路是此次故障的主要原因。

三、故障处理

由上述分析可得知此次导致故障的原因,所以更换了螺杆空压机变压器,随后用万用表检查了其他电气元件,主控器、控制面板、交流接触器、保险丝,只有保险丝烧毁2根,其他均为正常,更换变压器和保险丝后,设备电源指示灯正常工作,尝试开机运行,各项参数恢复正常,能够稳定运行,庆幸此次故障没有造成大问题,再次提醒用户不能让设备淋雨,应该摆放在室内干燥通风的地方。

原文链接:http://www.gxelang.com/show-152-986.html

网友A:
意郎压缩机黄老板就是原来上海施耐德(日盛)压缩机的老板,外壳变化了,里面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