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种切割长度

楼主(2019-08-05):
image.png这个多种长度写入,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比如设置1000米   切3次   800   切4次   500切5次    1000米的没有问题    800的也没有问题,到500的时候第一切断的时候是    出来是800长    剩下的几次切断正常    监控了一下看到     长度也写入了   脉冲也计数出来了   但是就是   出来的长度是上一次的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估计是你看到参数写入的时候,伺服已经在开始运行了(但是是上一次的数值),在运行过程中写入数值是没有用的,只有在运动程序执行前写入数值才有效,你可以加个延时再监看看看

网友B:
逻辑问题,确定长度对了再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看到参数写入的时候,伺服已经在开始运行了(但是...

这也奇怪,设定了三种长度  前俩种都没有问题,就到了第三种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估计是你看到参数写入的...

不是程序的问题,怀疑是你的PLC控制是伺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

对    是控制伺服做追剪   之前是单一长度输入   现在客户要求做个长度表可以设置多种长度   和切断次数   现在一直是没有找到处理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