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生成端子图表问题

楼主(2019-08-05):
个位大神帮忙看看,自动生成的端子图表不一样啊,我用的是同一个模板

网友A:
你用的是EPALN 自带的端子图表,这个端子图表可以自己设备图形修改的,在主数据/打开表格/找到端子图表格F05格式,之后在这表格可以进行修改,不过这个表格在EPLAN板块有,你可以下载参考,如何把下载下来的使用这个表格我就不多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