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MOVL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9-08-05):
刚学欧姆龙的PLC,请教大家一个小问题。

如图。1、这个1060是指什么通道啊?CIO的通道吗?

            2、D3300这个字上面的一个横线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A:
image.png看看这个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解释

不知道问的对不对,那个源字1060前面为什么没有D开头,而且上面没有横线呢?还是只有D开头的字上面才有横线?

网友B:
一个空指令都是有横线的,第二张图在手册上CIO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空指令都是有横线的,第二张图在手册上CIO区域

灰常感谢,请问您第二张图是什么手册上的嘛,可以告诉我名字吗?

网友C(2019-10-31):
一个计划规划和黑胡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