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Citect小白请教各位大神160个200MS的脉冲阀显示

楼主(2019-08-06):
各位大神,我用Citect做除尘画面,3 S间隔,0.2S喷吹。每次打循环时会出现脉冲阀下位控制正常但是上位不显示,感觉像是掉帧。改成0.5S喷吹才能显示。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谢谢了!

网友A:
0.2S刷新频率太快了,一般上位机画面根本无法刷新,即使变化了,人眼能观察的响应0.2S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