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160个200MS的脉冲阀显示问题

楼主(2019-08-06):
各位大神,我用Citect做除尘画面,3 S间隔,0.2S喷吹。每次打循环时会出现脉冲阀下位控制正常但是上位显示不连续,感觉像是掉帧。改成0.5S喷吹才能显示。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谢谢了!

网友A:
0.2S时间太短,触摸屏刷新没这么快

楼主:
不是触摸屏,是上位机。不知道能识别出0.2S不

网友B:
传输速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