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通讯口的问题

楼主(2019-08-06):
我想用威纶屏的C0M2口--485 2W用西门子 SMART 200 PPI协议连接西门子SMART200,同时又想用威纶屏的COM3口---485 2W用MODBUS RTU协议 配和宏指令来直接控制变频器的设定频率。  威纶屏用MODBUS控制变频器已成功。    但是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是, COM2-485 2W和COM3 485 2W都是叠加集成在威纶硬件COM-A口上。 而且都用的是COM-A口的1号和2号两个针脚线。    想问这样同时通讯2个设备能行不,手上没PLC无法做实验,所以问问大家。

别问我为什么不用PLC还控制频率,因为不想加模拟量模块也不想加485通讯信号板,PLC的485口用来连接触提摸屏。

网友A:
那你用232转成485控制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232转成485控制一个了

谢谢红黑球迷,可以了。刚刚发现COM2口DATA-和DATA+是1和2号脚, COM3口DATA-和DATA+是6和9号脚,两个同时使用完全不冲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那你用232转成485控制...

只要+,-对应相接,采用手拉手方式,是可以同时使用的